A8J掉电大家有几个修好的 来谈谈

楼主(2009-09-06):
不上CPU 5秒的样子就掉电  上了还是一样的掉0。8A 上显卡1。1A 5秒掉电 之后还有0。4A  3V 5V都有 再按开关还是一样5秒掉电

网友:
睡眠按键坏了

对的话 留言

网友:
是通病吗,我这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不知按到哪,就能工作,桥都做了,也是这样。现在还晕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至今还没修起来

网友:
没修好过,有修好的留个言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但是就是没有彻底解决好.

网友:
肯定有个电压不正常,开机时用示波器量一下各个供电

网友:
那是信号不对,很难查.

网友:
又是华硕的机器呀。

网友:
本人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后来是做NB好的。。。。呵呵

网友:
这款机器狠不好修。。。就是换主板也狠麻烦。。因为有个独立的显卡版。。很不好找。。修好没。。修好说声啊

网友:
我正好缺那个显卡,,,那位老大要是不修了,,,就把显卡卖我,,,QQ57085444

网友:
我修到过 把显卡拿了就不掉电 后来修的显卡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修好过,过了两星期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