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9NPAI CMOS无法保存~求救!!

楼主(2009-09-06):
先上图!电池坐子已经确定是好的了!!跳线针角上的电压也正常!!
高手们帮我看一下,我应该从哪里找问题!
window

网友:
通电不开机的状态下CMOS可以保存!

网友:
只要一关电源CMOS就还原出厂设置了!

网友:
换电池,检查电池扣接触是否良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