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笔记本显示问题

楼主(2009-09-06):
TcL K22
笔记本
,开机屏幕灯管不亮,但隐约能看得见屏幕里面的内容。但把屏幕翻到45°的位置,屏幕又亮了,起初以为是屏线问题,拆掉了装上后,练屏幕翻到45°都不行了!这么回事啊,难道是高压条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可以断定是背光的问题了
看高压板是不是有短路或者接触不良
如果高压板正常看灯管两头的连接线是否有虚焊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呀?

网友:
那就是灯管线没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