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上的AT24C256是网卡的什么芯片

楼主(2009-09-06):
请问下DELL D600 上的AT24C256是网卡的什么芯片,像IBM 的93C46 一样的功能吗?储存IP地址?

网友:
AT24C256是存储芯片

网友:
24C系列的都是存储IC

网友:
都带有资料的

网友:
我也知道这东东是储存芯片,但不知它储存些什么东东?是储存密码吗还是储存IP地址?根据大家所讲分析它可能是像IBM的24C06的密码芯片?

网友:
设备的bios,声卡也有,不是用来存ip的。

网友:
AT24c256是一个32Kflash的外部存储芯片

英文的

中文的

网友:
如果是在网卡附近, 一般就是用来存MAC地址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贴,不过我还是不知它是储存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东东都不认识,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