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品牌工控机维修实例

楼主(2009-09-06):
该工控机故障为:无法点亮。(跑FF)
维修过程:拆掉多余的部件,处理CPU座,内存,后点亮了机器,烤机正常.
第二天开机又不亮,还是怀疑部件接触问题,处理后又能点亮。烤机一小时后,
故意关机,等机器冷后再开,机器就不能点亮了,现在就开始量各路电压,都为
正常,(电容早就目测过了)就是CPU无供电,查CPU供电电路均为正常,
郁闷中了~~~~~~~~~现在只有怀疑CPU供电管理芯片,可是手上没有同样的
芯片更换,因为不亮的时候COMS的控制集电压不对,后级又无短路等异常现象,
所以把故障点,定为管理芯片上,查管理芯片供电是正常的,就在这时,手碰到了
一个电容,马上就感觉到该电容温度异常,该电容为芯片供电滤波电容,更换后
故障立即解决。换掉电容后再来测供电电压,发现该电压变不大均为正常。换下
的电容外观无任何异样,测该电容容量有明显降低,怀疑该电容应有漏电现象。

网友:
公控机怎么发到主板维修上来了

网友:
是的 我也修过好多的工控机  其实和台机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