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三个板子。同样的花屏。

楼主(2009-09-06):
同一步,同样的花屏:有人说是显卡没装散热片。。。。三块同样的板子。大家给点意见。
显卡

网友:
对了。还有一步是这样花的。

网友:
lz 机器搞好了没应该一样的问题吧

网友:
不用多看 ,这是HP机器的通病 ,加焊或重做下显卡BGA就好了

网友:
还没搞。周末啊。。没机器的。只有三片这样的板子

网友:
每一个画面都是这么花的吗? 如果不管是什么画面都一个花法那就是供电问题了 无规律的花很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HP机器的通病 ,加焊或重做下显卡BGA

网友:
是不是很破(hp)的V3000 V2000的机子。

网友:
应该是V系列的板,显卡门

网友:
这机器好 来钱飞快

网友:
是显卡花屏

网友:
HP这友好的 机器
给维修事业带来了很好的利润 真希望买HP销售的多一些

网友:
重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