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DELL 600M 的Pi3l301(U129)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09-09-06):
图纸发现网卡给U129   和网卡数据通信,然后U129又和网球通信。但不知它是个什么东东。本人对DELL 机不是很了解,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东西挺爱坏的,
叫什么电子开关,忘了

打一下对地阻值,

修过这样的,是让雷给击坏了

网友:
我也换了这个就好了,但不知它是什么东东,大家发表下啦

网友:
是不是网络隔离变压器呀

模拟交换机PI3L301D-A和PI3L500-A品能为易受干扰的PC、TV等设备提供静电放电(ESD)保护,采用无铅TQFN和TSSOP封装。

PI3L301D-A和PI3L500-A是3.3V、16位至8位的多路复用/多路分离(mux/demux)千兆位以太网LAN交换机。该产品满足或超过全部三种ESD类型标准,包括人体模式(HBM)、接触放电及机械模式,能承受高浪涌电压,为系统内部电路提供更好的保护。

上述模拟交换机的主要特性包括位至位(bit-to-bit)斜率200ps、250MHz时串扰-27dB、导通阻抗(R-On)4Ω、增强的ESD保护(8kV接触放电保护和12kV的HBM)、传播延迟250ps、开关速度9ns、通道电容11pF等,工作电压范围在3V至3.6V之间。

网友:
楼上的说得太精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