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测试卡代码为EO,急救!!!!

楼主(2009-09-07):
精英主板。。加U或是假负载。。测试卡代码为EO。。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报警声来嘀哒嘀哒嘀哒响个不停。。加内存条为AF
主板

网友:
eo应该是找不到内存啊 AF是不过内存

网友:
那报警声不是找不到内存条的声音。。。。
我内存换了好几根。。100%排除内存条。。

网友:
一起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PCI槽插诊断卡无显示。。指示灯都正常。。
基它槽都能正常显示。。
上面的故障,我都把外围所以的都丢了。。连BIOS芯片都给去掉了。还是一个的显E0然后报警的声音我形空不出来。。不是内存报警。。

网友:
不过内存和显卡,和BIOS程序损坏也有关系。

网友:
我就一假负载也是这样的报警。。不是内存的问题啊。。显卡那更不是了。。我独显。都去掉了。。内存和显卡报警声我知道。。

网友:
假负载也是E0,这个E0是乱码,现在当不过CPU来检修

网友:
加U也一样的,这个报警声和我原来碰到一块板子一样的。。那个是显EF未知错误。。我现在这板和那板子一样的报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