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A-8I848ML主板3.3V对地短路

楼主(2009-09-07):
联想GA-8I848ML主板3.3V对地短路。PCI A14阻值正常。南桥升温快。
拆网卡-南桥 北桥-声卡-I/O-FWH-防伪芯片都无果。3.3V对地10.就差
拆时钟了。

网友:
南桥坏了吧?给3.3v加电,摸摸哪热

网友:
南桥早拆了

网友:
给3.3v加电,摸摸哪热,应该还有不正常的地方,正常值一百多吧

网友:
不用想北桥问题,你换上就好了

网友:
北桥早被干掉了。问题是还短路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都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1117和插座旁边的小电容。时钟IC

网友:
3。3V是前续短还是后续短呢?

网友:
你说的3。3V是橙线吗?还是紫线通过三端稳压管过来的3。3V呢?PCI 的14脚正常。证明后续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橙色3.3V对地短路

网友:
检查其他 电压短不~, 还有时钟也是 3.3 V  供电也要拆,  主板上的 有的小八脚IC  , 门电路 都有 3。3V的供电  也要检查一下他们

网友:
如果是我,我第一时间拆时钟IC

网友:
你给3。3V 外加电流,摸一下哪个升温快,就哪个坏了

网友:
今天闲来无事。又拿出该板,仔细测量了下。发现橙3.3V对地10欧是属于正常现象,
因为该电压通过3个121排阻对地,3个排阻是好的。拿掉3个排阻后组织就正常了。
看来该主板3.3V对地10欧是属于正常现象
请大家以后见到该主板别再走我这样的弯路

网友(2009-10-07):
既然3.3V对地10欧是正常的,那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你不会是个好板也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