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暗屏

楼主(2009-09-07):
收了台暗屏的T61 摔了下造成的~查了下高压条上VCC有15V ~灯管可以点亮。高压条接口线太多~谁能指点下控制信号是哪个位置?

网友:
我也不清楚T61的,期待有人指点....

网友:
查下芯片的资料

网友:
灯管可以点亮直接换个高压试试呀。

网友:
学习中, 摔过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摔了?那几乎屏幕就报销了。

网友:
换高压条啊。。。。

网友:
楼主是那种很爱省事的人,但最起码你也要把机器拆下来看看吧!  屏线接口很多保险,挨个查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你可以一个一个脚的加电压啊

网友:
液晶屏幕下方相比屏幕其他地方而言要稍暗一些,因为液晶显示屏的亮度主要来自装置在液晶背板上的灯管,液晶屏的亮度直接取决于灯管的数量和亮度。台式液晶屏的灯管数量最少为两根,亮度较高的屏幕甚至可以达到4-6根;而笔记本电脑受到功耗和体积的限制,灯管只有一根而且较细,多放置在屏幕中部*上的位置,由于照明范围有限,所以会出现下部比上部稍暗,而在两个下脚比较明显的现象。因此只要不是反差很大,即是正常的。

网友:
先用万用表供电看看是不是比现在亮,如果是,真接找个3。3接过来,不过开机的时候会白屏一下下。后面就正常了。

网友:
换了个高压~好了一下子~又黑了~郁闷了~~

网友:
看看屏线哪里的保险!

网友:
弄好了~灯管接触不良!

网友:
老兄你是暗屏,灯管又可点亮,你指的外结可以点亮吗,哪换灯管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