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板载显卡不显

楼主(2009-09-07):
945主板板载显卡不显一般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
我量了显卡头阻值都正常,有行场信号,三色信号都没有了

网友:
相连电容去掉!如果不行就可能是桥了

网友:
相连的6个电容都去掉了,还没没信号看来是北桥了

网友:
基本可以这样讲!

网友:
北桥坏了,换北桥

网友:
排除显卡电路的故障 剩下就是北桥的问题 需要换北桥才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