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星显示器上驱动板怎么有这么多rom芯片

楼主(2009-09-07):
24c02W  24C04W PM25LV020  这些分别是存储了些什么资料,,如果我想刷程序该刷那个芯片,请高手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看下哪个对哪块了,我没修过这个机子,具体也不太清楚

网友:
PM25LV020!~~~

网友:
呵呵 是PM25LV010看错了

网友:
DVI和VGA接口处各有一个24C02芯片,用来存储显示器型号,是通过VGA和DVI的SCL,SDA总线与主机交换数据的,主机能够识别显示器型号,就是读取24C02芯片中的数据。
24C04或24C08是OSD菜单配置数据,其中也包括工厂模式中的数据,该数据损坏或异常会导致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PM25LV010是MCU程序,是MCU的外置存储器,其中存储的就是液晶显示器的执行程序,没有该程序,显示器将不能工作。

网友:
谢谢版主 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谢谢我们版主的解答。虽然我不是很熟悉,但我心里有多一个概念

网友:
有的是存程序的 有的是存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