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10主板的一次故障解决

楼主(2009-09-07):
V星810的老板子,故障为开机画面有波纹,闪来闪去的.另外安装系统不行,出现死机或重启现象.
拆开机箱发现主板上面有五个电容豉包和漏液了.将其更换.
再次开机,画面正常,系统也正常安装了.此板修复.
虽然故障排除了,但是我还是很不了解.在书上面看到电容在主板上主要起的是滤波作用.也就是滤掉杂波,那这种故障是不是因为电容坏了,而主板上就产生了许多杂波,影响了主板的稳定性.另外我换的电容当中,其中肯定是与显卡连接的,因为损坏而导致显卡显示不正常.
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请大师指点!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中是和电路并联的!!故坏了会导该电路直接短路或电压不够等啦!!!滤波不良那是不用说的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