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inter复位问题

楼主(2009-09-07):
主板开机正常 CPU风扇转。不能启动!

CPU供电正常 南桥有温度也正常,PG信号也有,主板时钟也正常14.318两脚电压正常。

检测到32.768上,用万用表DC 0.5V测两脚电压,微动了一下。(基本没电压)

手头上的两张inter的主板都是这问题,手头也没谐振电容换,就把两电容拆下检测,都是无穷大,应该是好的吧!晶振已经换了,故障依旧!

会不会是南桥坏?

其中有一张,第一次能启动,然后第二次启动就不行!现在故障现象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有0.5V的电压还叫基本没电压,那正常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32.768有0.2V以上的电压就是正常的呀

网友:
你把开机时检测卡上的指示灯情况说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啊!说得不清楚,用万用表的DC0.5V档来测,微动一下的意思是0.0几V的意思!

网友:
CPU风扇能转,说明开机电路就是好的,那32.768这部分就没有必要检查了。

网友:
你把开机时检测卡上的指示灯情况说一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显示  0085

12V   —12V   5V 3V3亮

其它全不亮
应该就是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复位灯应该亮一下就熄灭,CLK灯常亮,先查时钟电路部分。

网友:
查14.318主时钟晶振,谐振电容,主时钟芯片供电及芯片等,应该是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