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红色主板问题

楼主(2009-09-07):
845杂牌主板,一开始烧了两个CPU供电场管,换上客户拿走,说回去没用10分钟有烧了,拿过来看还是供电场管坏了,是RT9241B+9602,这两人都换了,还是那问题了,现在换了以后系统也进不去了,按F1就黑屏了,过一会就把供电场管给烧了,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把CPU供电电感换了,电感有短路老烧CPU供电场管

网友:
换过以后测一下G极对地值和电压要分别一样大,此时暂认为可以

网友:
把一批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最好量一下旁边的那些2。2欧姆电阻  那些电阻坏也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