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主板跑13无显示

楼主(2009-09-07):
主板通电正常开机,从C1跑到13,应该过了內存,可是没有自检的声音。CPU.內存。显卡的供电全部正常。精英主板是PCI-E独立显卡的,我换了几张显卡试还是没显示!IO芯片我也换过同样的。

网友:
出现这样的故障 你先看看能不能正常关掉机 键盘灯亮不亮  如果亮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如果不亮 就是主板 实在不行 建议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没有完成自检。可能是北桥虚焊或坏了,

网友:
刷 个BIOS  在用说压 NB 试试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北桥。时钟,网卡,南桥都有可能,看看内存上的SMB信号电压及阻值正常不!相对于说,还是北桥的几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