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lgf17lc-0显示器

楼主(2009-09-07):
前几天接修一台lgf17lc-0的显示器,该显示器遭雷击,电源烧焦一大片,r925,r924,r918,r902,r915,ic901,d902,d905全部坏掉,换了以后电源可以了,但通电后每组电压输出电压低,过了10秒后输出电压正常,指示灯一闪一闪,二次电源没有什压。现在没有思路了,在此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在线等答案

网友:
查一下,应该是有个地方放电

网友:
烧得这严重,还有坏的元件没查到,继续查。也查查铜片。你说的我都看不清楚。你到底换了哪些?

网友:
估计cpu坏了,断开ic401供电,各组电压都恢复正常,接上就马上保护

网友:
光耦换换看看。3842芯片的电源很好修,断开次级负载,在B+处接一100W灯泡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没有光耦

lg f17lc-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