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字母变数字了...

楼主(2009-09-07):
三星Q45C.装好系统后自己打开了小键盘.不知道怎么切回来了.没有那个NUMLOCK键...有谁知道怎么切吗???

网友:
按SHIFT+CTRL切换!试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顾客急我才来问的。。刚才静下来仔细看了下。。有个灯亮起来的。。一个锁状中间有个1的图。我把它关了就好了。。这个图是在F11上的。。所以用FN+F11就好了。还有LS的你那2个键是切换输入法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老HP上也没有NUMLM键。用笨办法一个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