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632的SHDN连接到哪个芯片?

楼主(2009-09-07):
一华硕的
笔记本
,W7,SHDN没有信号。
有谁了解这个,请帮我一下。
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EC控制的。这个IC是内存跟显卡供电的。

网友:
线路跑不通吗。

网友:
MAX8632给DDRII和北桥附近的一个电感供电。现在这个板子就它没有电压。
我的上好内存,从内存上的电容测到它的,又找到北桥附近的一个电感。
没有跑通。看IBM X60的图纸,MAX8632的SHDN A#到一个PMH7的芯片里。这个是什么芯片?
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