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高手指点,4块显卡有问题

楼主(2009-09-07):
V星9600GSO-384m显卡一块,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正常,就是偶尔会死机,症状就是,屏幕突然不动了,和定住了一样,只能重启,重启以后又正常,死机频率不高,2-3天死一次。
七彩虹2600XT一块,开机时屏幕上有亮点,就是一个一个的彩色点,进系统后正常,跑3DMARK 06会出现GPU重置。
斯巴达克X550一块,能点亮,但是不能进系统,进系统会蓝屏
迪兰的X800一块,黑屏,开机也不报警,无任何反应。

网友:
迪兰的X800一块,黑屏,开机也不报警,无任何反应
这个应该是短路,做一下GPU试试的看

网友:
给那 显卡来个写真图片 上来看看嘛~

网友:
第一片 可能原因是:核心虚焊、dc-dc电路
第二片显存损坏  ,应该采用三星的  颗粒
第三片排除bios和外观有无掉件,还不行丢
第四片,你要好好测试下才可具体分析,晶体、bios、pci-e总线通信不良:供电异常、虚焊、掉件。。。

网友:
楼上的已经说的差不多了,,,,,还有就是查一下1.9v和3.3V

网友:
感谢各位大哥指点,我回去按显卡修好了朋友的指导一块一块检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