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扫描过的 看看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09-09-07):
希捷40G
   MHDD 扫描过之后
3ms    126730
10ms   179358
50ms   431
150ms 10 绿色
500ms  2 棕色

如何不进行修复. 这个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MHDD基本上都是修复不了坏道.修复了再用FBDISK扫描一样还是存在坏道。楼主你有没有低格过硬盘啊?有时候是虚拟的坏道.....低格一次试试!

网友:
能正常使用,但不是太好。

网友:
重新格式化  基本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MHDD基本上都是修复不了坏道.修复了再用FBDISK扫描一样还是存在坏道。楼主你有没有低格过硬盘啊?有时候是虚拟的坏道.....低格一次试试!
引用 网友A:

MHDD基本上都修复不了坏道??? 不会吧MHDD 这垃圾?

网友:
可以用,就是读盘速度可能有点慢

网友:
你这硬盘有点老化.MHDD 扫描时如果你快进就会有很多粽块的..能正常使用,读写就是有点慢.

网友:
先清表。
后整盘檫除```

网友:
硬盘是可以使用的,试试MHDD的REASE,擦除完再检测看看

网友:
正常的使用,。
不过时间长了就报废了,

网友:
有弱道就是快产生坏道了,MHDD下开SMART ON,做一次全盘清零,应该可以修复,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要用专业的工具扫描加G表或者P表了

网友:
没必要修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先清零试试

网友:
不行再低格

网友:
再不行加P表

网友:
再不行自动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