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不开机

楼主(2009-09-07):
不放CPU情况下按电源开关电流上到0.60这样不会掉电,放CPU时电流上到0.7有时还能上到1点多然后就掉电···反反复复都是这样子,怀疑是不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不放CPU时测量L9的阻值是0.12欧姆左右,放CPU上去是0.06欧姆,0.06这个阻值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
烧电路试试

网友:
试过了很正常呢

网友:
CPU周围电路问题, 仔细查看。

网友:
已解决了了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那里问题.

网友:
解决也还独显啊,还不如不要说解决了,说了更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