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3Gw 显示器黑屏 电脑开启到Windows XP后黑屏

楼主(2009-09-07):
明基FP93Gw 显示器黑屏 电脑开启到Windows XP后黑屏同时指示灯为绿灯 这板是电源一体的,拆机检测 测5V 3.3V只有3.0V  测12V电源供电没有 测是15V 这板是15V供电的吗??测大电容只有270V 不知是不是对的??换了高压控管 9962GH 两个 不行??加焊高压部分不行 应是高压板问题 就直接改了高压条,测时这板没有12V供电 只有15V就用了一个7812来降压到12V 供高压条 接地 接NO/OFF 高压条没标有(NO/OFF)只有SW ADJ  后我接12V GND SW 三条试机 不黑屏亮灯了 还以为OK了 可是过了3、4分钟又黑屏不亮灯了 从开一样。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7812电流不够.

网友:
——++++一的5V输出的电源吗

网友:
用宽电压的高压条就行

网友:
7812最大才1A电流,绝对不够用

网友:
用7812来降压到12V 供高压条是不行的,它提供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高压270好像也低了 换高压电容试试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试一下,看一下灯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试灯管,灯管没问题再试高压条

网友:
我遇到国这样的问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15V,是空载测的吧, 先测一下灯管是不是为好吧, 这种问题拆机应该先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现在要换高压条,测得板上供电有15V,但市面上没有15V的高压条,问一下可不可以用12V的高压条换吗?

网友:
有些质量好的通用高压条是宽幅电压的,12-18V都可以用。不用接什么7812。

网友:
楼主一定要先将300V大电容换了先,正常的应该是330V左右的直流电压,你这种状态负载是不足的。

网友:
270V电压不对,查整流两级管还有主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是,你的电源有故障,那个大滤波电容怎么量都应在300以上,查电源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现在我用12V的高压条 接上去了 没有用7812来接是直接15V  屏OK了 不会4/5分钟就黑屏  但新的问题来了试机30分钟这样 屏就会绿屏??不知如何下手 请高手技教?

网友:
用到黑屏时候测试下15V,ON/OFF(SW)信号,对的话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谢谢 现在屏亮了  但屏有有托影 还有就是分辨率上不了1440X900

网友:
当你的第一个问题没解决时,你就去改别的,只会越修越坏的,很明显,你的电源有问题,你居然不先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去看后面的负载行不行???没有足够的供电,一切都是白白浪费时间的。

网友:
直接 接上15V   地  信号  就OK了

网友:
这款机子  有着毛病  换高压板好的多

网友:
高压板不能接在7812上,我也改装过联想的,直接焊在14V上,使用很正常。

网友:
市电滤波电容器两端电压的高低取决于输入的交流电压   50HZ的工频电换算公式:220v(AC)乘以根号2(1.414)≈  310V左右

网友:
先电源!在修其它电路!270V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