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G的WD问题

楼主(2009-09-07):
  我有一块WD40G的硬盘,经常是找不到硬盘,或者找到了在BIOS里却显示另外的字母,后面还有几个感叹号,不是WD40什么的,进系统也是这样,但在设备管理器里把它卸掉,重新扫描有时又可以正常。
  有没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数据线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坏道的原因

网友:
是固件有问题,还是找专业人事修吧,

网友:
数据线有可能,还有就是NVRAM文件也可能,先换线看看。

网友:
首选你的硬盘是白盘,还是黑盘,是L形电路板,还是普通的电路板,你最好用PC3000执行译码表重建,然后低格应该就能好的了

网友:
数据线和电源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
白盘,还是黑盘,是L形电路板,还是普通的电路板.这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硬盘的固件坏了

网友:
扫下硬盘,有坏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