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假负载,如何测CPU工作条件,复位,时钟,PG信号等?

楼主(2009-09-07):
无假负载,如何测CPU工作条件,复位,时钟,PG信号等?
无假负载,无示波器,只有数字万用表,及指针万用表.

网友:
好难,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有假负载 ,只能自己在板子找 信号测试点。
万用表只能测电压,修点电源故障还可以,如果是想测信号只有通过经验估计来判断,有一定的误判可能。

网友:
我也想知道 说点实际的,如何测,测哪些点,知道的说一下,最好发图,不要来不来就新手区看啊,自已找啊,费话!

夏天-冬天 -5 万事靠已,心态要好

网友:
没假负载是出不了Vcore的,只有找到VID几个点进行手动设置后才行,建议楼主还是买一个方便点,再说也很便宜呀!

网友:
可以说,没有假负载,你说的测试点测不到

网友:
那个东东要买的,有那个好方便,建议你到基地买吧!!支持我们基地发展。。

网友:
洪泽蓝快 -1 脑残?

网友(2009-10-08):
只有经验估计来判断了......

网友:
有点难?假负载怎么使用呢?

网友:
还得数腿,眼神好的还行。

网友:
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要对cpu的定义烂熟于胸。

不然测一个点,翻一下书。还要把板子来回翻很多次,头大。

网友(2009-11-09):
测周围的元件,也可以啊。

网友:
测试点肯定需要你自己死记,有条件还是要买全设备

网友:
还是不要修了,你说的这几个是最基本的工具。没有很麻烦的

网友:
今天收到本基地卖给我的十个假负载,但不会用。本站有使用说明吗。谢谢大家!

网友:
LZ,这样你也想学主板,回家种地得了,种地就不用啥投资。

网友:
这是必需的

网友(2009-12-12):
无假负载只能找插座引脚 和元件脚作测试点,麻烦些

网友:
学习也要投资,假负载不贵,方便

网友:
775的板子,有些没CPU或者假负载的话,CPUCORE会不正常,也会导致时钟起不来,应该是没办法量的,478的没修过,不怎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