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进水

楼主(2009-09-07):
我的联想F41进水了  现在开不开机  按开关没反应 拆开看看看 里面有个芯片腐蚀了 型号是 max3874a  请问开不开机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不是你说的哪个电源芯片吧,是MAX8734A,它是产生3/5VALWAYS的芯片,如果你量有电压的话可能关系不大,但是看你说哪个样子,估计可能性在这里很大哟

网友:
这个芯片我换了 还是不行 3/5 v电压没有  没有触发信号 这个本子就是有一滴水滴进这个芯片里了 其他的地方都没进水 真郁闷 有什么需要测量的地方吗?

网友:
兄弟!量测方向与信号如下:
VIN进来了没有;8734VCC有无;

网友:
兄弟!量测方向与信号如下:
VIN进来了没有;8734VCC有无;5V_AL有无?

网友:
你也可以直接加我Q:270373707

网友:
看看待机有没有啊
这机器开机有点复杂

网友:
这个机器后级电源有问题后就会保护的..造成19V下不去.如果有VIN下来.那35ON信号是LM393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