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机不正常开机!

楼主(2009-09-07):
主板开机一切正常,用卡测过。但是在主板“滴”一下后就自动断电了!显示器上就显示一下就没了!再按开机键也没有用,一定要拔电源,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不接显示器看主机会不会自动断电。
“再按开机键也没有用,一定要拔电源,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说明电脑在开机自检跑到这一步的时候,有短路,造成电源保护,所以要拔了电源才能再开机。

网友:
哦,先谢谢你!因为这台机是人被人家拆了CPU和内存的,是DELL915的板子,我用的是P4 531的CPU DDR2 800的内存,应该是支持的!不接显示器也试过了,还是不行,我拿到修电脑那里测过了,人家说正常,像DELL这样的板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请问一下这位师傅,如果是短路要怎么修呢?

网友:
开关坏了,换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出现此问题为外接电源直流输入源短路,电表量测电源接口,但末出现静态短路,拆机取出裸板,用示波器观察直流输入源波形,插电源瞬间即被被拉低至0V,仔累观测相关DC-DC 电源转换电路,发现一电容出现轻微破爆裂现象,去除,重新上电,一切OK,并能进入XP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注意前置USB有没有 断塑  导到短路

网友:
915的主板一般上3.0一下的U   你上的应该高了  你处理一下散热问题    你也可以查一下他的标配 上网站

网友:
先报一下机器型号吧,否则不好分析

网友:
4# 菜鸟阶级 [/b

如果这么单的问题还解不了就没得混了!

网友:
具体机型如图:

网友:
一般出现此问题为外接电源直流输入源短路,电表量测电源接口,但末出现静态短路,拆机取出裸板,用示波器观察直流输入源波形,插电源瞬间即被被拉低至0V,仔累观测相关DC-DC 电源转换电路,发现一电容出现轻微破爆裂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但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滴的一声,那你在换根内存试试不行就测量内存供电管, 早不行用力压北桥试试,或更换北桥供电管

网友:
把电池扣下来,开机连线拔下来,插电源线机器应该能自动开机,这样就排除了开机面板的问题。这种机器正常不会滴的一声响
如果前面板没问题,就注意看一下前面板的诊断指示灯吧,210l的机器不大好搞,换个i/o试试。还有考虑一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