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量产工具!

楼主(2009-09-07):
1.能改写其相对应的主控芯片内的数据的工具

2.从应用角度来讲量产工具能将U盘分区,,可以分为:移动盘+移动盘、移动盘+本地盘、本地盘+移动盘、本地盘+本地盘、usb光驱+移动盘、usb光驱+本地盘等等这些组合。部分量产工具功能应该还有更多。改写容量 , 改写生产厂商信息, pid/vid等等等等。

3.量产工具,顾名思义应该是:优盘主控芯片厂商提供的能批量将优盘进行格式化工具软件,其功能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各有特点。

4.不是所有的U盘都可以使用通用的工具比如UFormat将u盘格式化成USB-ZIP(或其他模式)。。、有的U盘必须使用其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才可以格式化成USB-ZIP和其他的。如果可以使用通用的工具格式化的U盘。。他的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和通用工具的区别在于功能的专业化,比如可是设置U盘上的指示灯闪烁频率等。。还有量产工具  一般可以进行低格 ,用于修复一些无法使用的U盘。

   有关量产工具:
      1. 什么是量产工具,有何作用?量是指批量的意思,即量产工具可以一次性生产出很多U盘,只要你的USB孔足够。量产工具是针对U盘主控芯片进行操作的由厂商开发的低层软件,作用:
       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

      2. 读卡器所组成的U盘能量产出CDROM吗?不能,也许以后会有这样的读卡器。

      3.移动硬盘能量产吗?目前不能,芯邦在搞,据说明年会出来。如果真出来这样的工具,CDDVD销量可能要大大下降了。

      4.所有U盘都能量产吗?应该是的,就看有没有合适的量产工具放出。主控厂商肯定都有的。

5.如何判断U盘主控
 1) 最准确方法-拆盘
 2) 根据软件vid & pid结合已知的USB厂家列表来判断主控。但vid & pid是可以随意改的,对于劣质flash存储U盘可能不准;另外也可以用VMWARE来判断。参见相关贴子。

6. 什么量产工具好都差不多,就看熟不熟练。

7. 使用量产工具要注意什么
 1)不要怕,大胆的弄,U盘不会坏的,如果有报废的,请低价卖给我,我收。
 2)量产也有经常出错的时候,如U盘变成8M,同1),再次进行。

8. 量产出的CD-ROM最大可以是多少不同版本,牌子不一样,我的4G的ICREATE的可以量产出1G多点。这个技术指标开发商不透露。

9. 量产工具版本越高越好吗?不一定,还要看是不是支持你的U盘的类型。

10. 量产出的CDROM启动兼容性、速度怎样?新主板几乎都可以,老主板有的HDD或ZIP都不行,但CDROM可以;如果主板支持USB2.0且打开“high speed”,U盘也支持USB2.0这个启动速度是很快的,用来安装XP就是一例。

11. 不同的量产工具为什么不能通用主要区别在于不同厂家的主控芯片都有其保密的指令与函数,没法通用。

12. 为什么有的CDROM要以启动2次才可以成功这个,有请高手研究

     说到这里,涉及到了BIOS内容,不同BIOS的处理情况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专家。当年BINBIN等CRACK VISTA的时候,BIOS专家出面,解决了不少问题,当然是针对AWARD的,至于AMI的,还没有这样的公开程序。如果从BIOS层面解决对USBCDROM的识别问题,就太好了。

13. 从哪里可以得到量产工具
    1)从U盘厂家网站,一般主控开发商都给他们主控的。
    2)从主控开发商网站。
    3)search,包括网络和这里
    4)打电话或发EMAIL要

14. MP3、MP4等设备可以做启动盘吗?硬件基本差不多,都可以的。

15. 量产成CDROM后,剩余空间怎么用?剩余空间会被识别成为一个独立的U盘,可以做成fixed盘,进一步分区;也可以为removable盘。剩余空间可以用来作启动,也可以 当成普通U盘储存文件.

16. 量产工具可以在VISTA下运行吗?目前不可以,在VISTA下会存在各种错误。

17. 如果测试量产出的CDROM成功了?好多人量产完成后用几台机器试都无法启动,怎样确定是否成功呢?很简单,用虚拟机,启机时选择CDROM先启动就可以了,如果成功则量产没有问题。

18. 一个怪现象(已解决)碰到一个主板,首次USBCDROM启动没有问题,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停止了,说什么没有系统。解决方法就是在BIOS的BOOT顺序时重新设置USBCDROM为第一启动,保存一下BIOS。

19. 量产失败,无法用软件补救怎么办?短接引脚,恢复到出厂状态,相关方法查贴子。

网友:
量产工具:顾名思义就是产品批量生产时所使用的工具,对于半导体产品来说量产工具就特指它是批量生产时所使用的软件,不光u盘,mp3、mp4、sd卡等各种存储卡都有它的量产工具,不过有的是纯软件,有的是运行专用软件的设备而已。

            量产工具的功能主要是使一个仅仅只是硬件成品或半成品的产品,通过运行量产工具来使它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成品或半成品,之所以说是成品或半成品是由于不同的产品根据生产的需要可能在部分工序完成后,也可能是在全部工序完成后才使用量产工具进行量产。

            量产工具要完成的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完成该产品特有功能的完善,二是完成其它软件也能完成的分区格式化等普通工作,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为了缩短工序。

            量产工具首先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是,识别flash芯片的型号、容量等,然后是检测flash的坏块并标记,再将产品特有功能的程序(也可以说是firmware)写入flash的特定区域,以使产品具有其特有的功能和标识,以便被其它设备识别或使用。

            量产工具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对产品分区格式化,包括建立保密分区的功能,大家都知道,一个存储产品只有分区格式化后才能正常读写文件,这个工作可以在以后通过其它手段完成,但联系在一起能减少工序,节约生产时间。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知道,量产工具只是一个软件,并不能解决硬件方面的问题(屏蔽坏块除外),由于量产工具具有这些功能,所以当我们的u盘、mp3、mp4、sd卡等产品出现软件问题如firmware丢失导致产品不能正常工作时,可以使用量产工具修复,由于量产工具在工作时要检测flash的坏块,使用量产工具维修时,原来存储在产品里的资料将会全部丢失,这个是维修之前一定要知道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量产了一个系统。进GHOST没反应。但其他的都能用。一键GHOST。DOS,分区等,都可以用。就是手动GHOST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12-07):
謝謝樓主這詳細的說明~~!!

网友:
19. 量产失败,无法用软件补救怎么办?短接引脚,恢复到出厂状态.    这个有点不明白

网友:
谢谢LZ以前迷迷糊糊的这样清楚多了

网友:
就是所谓的低格工具!

网友:
再用量产工具重新量产。

网友(2010-01-18):
恢复出厂状态那短接,到底是U盘通电时短接,还是拆开就短接?不明白。。。。

网友(2010-03-14):
有点迷糊

网友:
在具体点吧

网友:
我的U盘就是量产坏了,电脑显示不出容量了,拆了U盘用镊子短接29脚和30脚插入USB口,量产工具识别U盘后去掉镊子,量产成功,不过4G U盘量产完后连带做成的CD ROM只剩2G了,看来坏块太多了呀

网友:
我正在做一个,希望成功。

网友(2012-03-07):
U盘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