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外接正常,本屏不显示

楼主(2009-09-07):
一台IBM T20的本本,外接正常,本屏不显示,测屏线、屏本身都是好的,上电测无VCC3P和VBL16,加焊过TB6807F,屏线接口,飞线3B到3P,16V直连也不行!偶尔点亮了一次,装上就不行了!

网友:
把休眠键拆掉试试!

网友:
屏线坏了,你看一下有控制信号吗?没有就接个3.3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