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创新独立声卡故障,装驱动就死机

楼主(2009-09-07):
创新Sound Blaster Audigy 4 Value声卡,已过保。
现象:开始时,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声音就会出现嗡嗡声,不能使用。
现在,只能在系统设备管理器中识别到,一点起用,就死机!
是什么问题!
望各位大侠解决下!

网友:
先检查是否接触不良,不行的话就是卡的问题了。
换个卡看看,可能是声卡坏了。

网友:
先试换另一条PCI槽看看。。重装驱动。。把原来的声卡关掉或吹掉

网友:
主板上的声卡是好的,客户自己要用独立的声卡,他的主板型号是ASUS M2N-E ,我也怀疑是创新声卡有问题,但是客户要求我们把它修好,但是我从来没修过独立声卡!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大家可以在网上看看这卡的介绍!网上也没得关于独立声卡维修这方面的资料,过一会儿我把卡上的芯片型号给写上来,由于没有相机,图片没法传了!

网友:
创新Sound Blaster Audigy 4 Value
类别:声卡  品牌:Creative(创新)本周该产品在声卡中排名第3参考价格:¥450 [北京]
商家报价:¥430 至 ¥560
声卡类别:数字声卡
声卡声道:7.1声道
适用领域:家用
内置外置:内置
音频接口:线性输出(前置/侧置/后置
采样位数:24 bit
总线接口:PCI

不便宜才修的吧。很少修这东东,不过,当一个新主板修吧!

网友:
主芯片为:CREATIVE SE- MU CA10300-IAT LF

其他的是:1、CIRRUS LOGIC CS4382-KQZ WAEXCB0542
               2、SIGMATE STAC9750 T48E-CC U03805

网友:
如果确定是声卡,就看看声卡供电、晶体等是否有问题,如果是其他芯片问题就没法修了,你找到故障原因也没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