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R14361是什么

楼主(2009-09-07):
TVR14361  修CRT的时候这个型号的东西烧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配件    大水牛的显示器   各位师傅看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压敏电阻 TVR 14361
电压:360V  额定功率:0.6W  参考电容:430pF 温度范围:-40~+85℃ 尺寸:14mm

网友:
2# yzz163 谢谢  !

网友:
大叔,这一般用什么可以代换啊...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