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130B BIOS坏,免拆机刷BIOS

楼主(2009-09-07):
针对ami,在130b上测试成功,供参考
AMI的BIOS的BOOTBLOCK具有刷新BIOS的功能,只要BOOTBLOCK区域没有被损坏,就可以利用它来修复损坏的BIOS。它是受保护的,通常刷BIOS即使失败也不会破坏该区域,除非BIOS芯片本身损坏。所以,当我们遇到升级BIOS失败时,不用担心。下面是我经过实际测试而总结出来的AMI BIOS修复(刷新)方法和步骤,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和步骤做,修复BIOS 百分之一百能成功。

第一步,准备一个U盘。该U盘并不需要像有些文章中说的那样制作成DOS启动盘,容量不限,也不需要重新格式化,可保留原有文档只要能存放下BIOS文件即可。

第二步,将需要恢复的BIOS文件复制到U盘的根目录下,并重命名为AMIBOOT.ROM(关键)。

第三步,将U盘插入待修复主板的USB口中。可插入主板的任意一个USB口,包括通过连线连到机箱上的USB口。光驱和硬盘不需要拔下。

第四步,开机此时,系统将强制启动BOOT块中的BIOS刷新程序。大约15秒后,U盘灯开始闪亮,系统读取数据,25秒左右屏幕点亮并显示BIOS刷新信息,刷新过程大约需要2分钟。从开机到刷新完毕大约在2分30秒左右完成。

网友:
楼主发的是什么? 没看明白  台式机用的吗?  请楼主说明!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
楼主说的是HASEE的Q130B吧,有时间了刷一个看看,刷挂了直接返厂,^_^

网友:
包括通过连线连到机箱上的USB口。

----------------------------------

台机吧?

网友:
是神州的Q130B,这方法在台式上也通用,但没有实验过,如果是神州的AMI,不妨用这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