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弹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09-09-07):
T41 在系统里老弹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的错误!但两个USB口都能正常使用.
南桥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请问那位高手有修好过???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嘛,再卸载USB驱动,重装USB驱动。不行查看USB接口的信号,数据电压到没有嘛?

网友:
排除系统以后扩展坞进水也会报这个错!

网友:
有时就是小问题,LZ先装个系统试试吧,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扩展槽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