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不開機

楼主(2009-09-07):
按下開機鈕後電流跑到0.63就停住了~
請問這是什麼情況呢?
是南橋的問題嗎?

网友:
是不是南桥根据这些是不足以判断的,查有没有PCI复位,CPU有没有复位,或各个供电的情况,楼主说的太简单,别人很难帮到你!

网友:
基本的工作条件    电压   频率    复位   时钟      上电量一下

网友:
LZ应该把不开机的具体信息标清楚啊,这样别人也好分析,否则光不开机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3V 5V正常
CPU供電正常
Y3震盪正常

网友:
查查内存,感觉内存没过

网友:
我也覺得記憶體讀取有問題
這該怎麼量測呢?
除了量電壓外還有什麼可以量?

网友:
先看一下cpu和南北桥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代码卡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