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板子 跑55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07):
今天我们修了个板子 跑55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BIOS刷过了 桥烤过了  各个电压正常。。 COMS电路正常。 清COMS就过一会。然后还跑55 在清还好使 在点还跑55。。。。我蒙了 请教高手!

网友:
LZ把跑55以前的几个代码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就是55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 清下就好了 。。。在点就跑55 。。在清在好。

网友:
查下PS/2 电路有无短路

网友:
查下PS/2 电路有无短路
引用 网友C:

是个高手呀
PS/2电路怎么跟开机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