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佳能NP-21200复印机

楼主(2009-09-07):
本人有一闲置佳能NP-2120复印机放了2年多了,原先还能凑合着用(复印出来的东西整体发灰);最近闲来无事想修一下,先试机放了张报纸,结果一片灰一个字也没有。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下图分别是:鼓、复印出来的东西、还有一个是鼓下边的东西(中间那根细丝是叫电极丝吗?我不确定,四周是不是还的缠绕点呀?)

网友:
先將曝光燈,玻璃鏡全清潔一遍,鼓下面那個叫轉印充電架,中間極幼的是電極絲,週邊應圍繞着魚絲,作用是導向紙張,防止紙頭插下卡紙,魚絲要斜向的,不能直向,直向會令影像出現淺白痕,弄好了應該會效果清晰些,祝君好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我会试一下的。

网友:
按照2楼的 说法...清理下先....

网友:
你试复印一张,纸过鼓时。停机,看下鼓上有字吗?鼓要是有字,哪是轉印故障。要是没字,哪是鼓可能没充上电。查充电高压。你清洁下先在看看,在鼓上方还有一反光镜,记的清洁下。充电轉印上要是有粉要清洁。
轉印痤要上到位。这机子复印多少张了?要是过了10万张。鼓和刮板我看也不行了,换,定影看是好了吧
复印机只要你细心清洁好,我估计也就好了

网友:
放置这么长时间的机器肯定受潮,除了要清洁反光镜,鼓上的主充电电极丝,鼓下面的转印分离电极丝以外,还要把显影仓里的粉全部清理干净更换新墨粉。
墨粉受潮比较容易出现底灰。
复印件没字的情况5楼正解

网友(2009-10-30):
闲置佳能NP-2120复印机放了2年多了,哈哈,必须清洁一下光路了。

网友:
还有一点要做,如果清光路还不行,则需要换粉了,两年了,粉受潮了。如果自己用,可以把粉倒出来,显影器里的也要清出来,在太阳下晒几天,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