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不开机怪事 怪怪怪!

楼主(2009-09-07):
拿来机器,电流0.04,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量电压,发现没有5v 1.5v 3.3V有,随即修5V 发现5V   ON信号起不来 换Q36一样 把Q36拆了5V就起来了 怪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主板自动开机了 还是没5V 多少其他电压正常 除CPU电压没起来外 电流0.18 之后换了LTC3728LX还是一样  无意拔了主板电池(之前也拔过电池问题一样)奇了 既然可以开机点亮了  多少待机的时候还是没5V  多少这款机是有待机5V的啊  怎么没有也可以开呢 连续开几次 都没问题 虽然是没问题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子本来就是没有5V待机的

网友:
应该是3v转换的

网友:
学习了,这款机我 还没有 碰到 过

网友:
这种机子都有这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