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中三角形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07):
大家帮看看图中三角形代表什么意思
HP NC600的图纸中有很多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没记错,应是逻辑地。

网友:
逻辑地,?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
谢谢 我也刚好找到 不知道的看看
http://cache.baidu.com/c?m=9f65c ... 121e&user=baidu

网友:
在笔记本电路中存在两种地,一种是数字地,一种是模拟地.一些较严格的设计中会将这两种地分开走线,并且在板子上进行地的切割,大家拿上板子对着光线时可以看到在声卡芯片附近有挖空的一圈,包含有声卡芯片的一半,功放芯片和耳机接口等,这部分的地为模拟地,和数字地分离,在挖空处用BEAD和电容再将数字地和模拟地连接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止将数字地内的谐波引入到模拟地中,对声音的音质产生影响.类似的做法在MODEM接口处也存在,不过那个是为了防止雷击时的高压打入损坏板子的.上述设计也可能在一些较为粗糙的板子上没有,都统一为一个地了.一般在线路中数字地用三横线的地表示,模拟地用三角形表示.

网友:
对那三角的就是数字地,另一个是模拟地

网友:
数字接地和逻辑接地是一个意思,模拟不讲逻辑的概念的。数字和模拟接地分开是为了防止互相串扰。

网友:
在线路中数字地用三横线的地表示,模拟地用三角形表示.

许多书籍中刚好相反吧?

网友:
我说了一般情况嘛,各家习惯不同,以示区别就可以了,没有严格定义的.
你没发现很多书上的东西都是大家互相抄来抄去吗?

网友:
各位看清楚,那个电容不可能两端都接地的,是高点平端即相当于一个电源的正极。

网友:
有两端接地的电容。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
这个表示:不共地。
在一些要求较高的双/多电源系统里,不同的电源系统之间必须是物理隔离的。目的是防止干扰、相互隔离、提高可靠性。
在ATX的电源里,就有220V的地和+3.3/5/12V的地。这两个地线之间是不允许连接在一起的,目的是 隔离。

你这个图是笔记本上的,我估计那个三脚地很有可能是“外壳”,笔记本常用金属外壳做屏蔽用。你可对照实物看下。

网友:
学习了,我还以为都一样呢

网友:
原来是 接地,我以为是输出

网友:
应该是接地的意思,接地有两种:数字地,模拟地

网友:
在所有开关电源中热地与冷地都会有这个电容还有个兆欧电阻

网友:
地线啊!有模拟和数字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