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能指导下正常关机后自动重启的问题

楼主(2009-09-07):
主板是杂牌,462 CPU,正常关机就自动重启。系统做过,电源换过,CMOS清过,板载声网卡都关过,83697HF也换过,还是关机自动重启。但无意间又有时不重启,大部分都是自动重启。按住开关键不放,能关掉。哪位朋友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
查一下RESET和ON/OFF电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主板电路芯片有问题,给你二个方案:
   1.直接断电
   2.换一块主板
你修过这么多东西,还不如更换一块主板!

网友:
如果说要人换个主板,那就不用拿到这里来提出问题了

网友:
开机电路!有没有蕊片坏了,我修过一台这样的电脑,一通电就开机,结果就是一个小三极坏了。

网友:
根据“按住开关键能关掉”,个人感觉应该是软件问题,以前遇到过在BIOS中有一项by。。,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815的主板,在XP系统中关机后,CPU风扇还是在转,非得要按下开机键5秒后才可以关闭。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直接把RST线拔下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