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请教主板贴片电容相关知识

楼主(2009-09-07):
本人在修主板的时候,判断1个贴片电容坏了,但是不知道规格。本人有以下问题:1、主板的贴片电容是不是一般都用0805系列的电容?2、是不是一般只用到某几个规格的电容?(这样好买回来试)请高手们教下我这个新手啊。

网友:
坏了可以直接去掉,绝大部分去掉是没有影响的,要更换的话主要更换大小一样,颜色一样就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