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6时而起振时而不起振,继电器咔搭咔搭响

楼主(2009-09-07):
飞利浦107S6原故障为开机电源指示灯闪绿灯。加焊光耦后,在不接信号线的情况下,指示灯正常有光栅,但无图像,G1极电压只有5V,R、G、B三枪电压都是50V。有时还会起振不了,指示灯闪。接上信号线后,开机黑屏。请问如何解决?
黑屏

网友:
先要说清楚是真正的飞利浦机型还是AOC代工的,才能下结论

网友:
那也就是说:你接上显示器的线,行,场都没工作了。

网友:
绝野虫子
是的。

网友:
全部按键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