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传真机维修模式

楼主(2009-09-07):
三洋传真机维修模式   三洋除了几款少数机器需要先将主板上的SWITCH拨至TEST,其他机器直接进   行这样的操作:按住“SET”(设置键)不要松开,然后在按下“FUNCTION”(功能键),1秒后松开,机器显示:   INITIAL SET?(初始化设置?)表明已经进入维修模式了,共有以下几项:   1.INITIAL SET(初始化设置)   2.RAM CODE TEST     3.SCAN TEST(非常有用)   4.MODEM TEST    5.HEAD TEST    6.PANEL TEST    7.SELF CHECK
  三洋系列热敏纸(传真机)总清:
  设置+功能一起按,再按启动+启动按停止键(总清)
  三洋SFX-111传真机
  调整文件扫描曝光
  同时按住“功能、设定”键(少数几款机型需先将主控板上的SWITCH拨至TEST),屏幕显示:
  1、INITIAL SET?初始设置在“1”状态下换没定键显示,ALL CLEAR(总清)后再按设定键,这时就回出产设定状态。
  2、RAM CODE SET? 设置密码
  3、SCAN TEST 扫描测试
  在“3”状态按“设定”键显示 04 SCAN TEST 04 再按“功能”键调整后面的数字。
  注:数字越大,复印件越黑反之清淅〈03 SCAN TEST 01〉
  4、MODEM TEST 测试调制解调器
  5、HEAD TEST 打印头测试
  6、PANEL TEST 面板显示调试
  7、SELF CHECK 自动检测
  日文三洋传真机的维修心得日文三洋机器的维修和中文的基本上一样)
  1 、三洋800CL总清:按住“キャツチ”键(在左边,和子机键相邻)和“机能”键直到显示“1:ィニツャルセット?”,按两次“设定”键即可。
  2 、三洋800CL拨号方式设置:依次按“机能”键7次——“设定”键——“机能”键5次——“设定”键——“机能”键3次到显示“ト—ソ”——“设定”键——“停止”键退出。
  三洋SFX -108的传真机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按住功能键+设置键,进入测试模式,按设置键即可
  三洋SFX -108的传真机是按“SET”键不要松开,然后再按下“function”,1秒后松开
  三洋传真机手动灰度调整:
  首先进入维修方式,用“功能”键搜索到第三项“SCAN TEST”,按“设定”进入。稍后机器会显示“SCAN TEST ??”,其中“??”为一数值,表示黑色灰度的大小范围从00至07(现在有的机型可至3F),00最低。用“#”“*”可对数值进行调整(部分老型号的机器只能通过“功能”键进行调整),结束后按“复印”即可完成调试(不用放白纸在机器里)。
  补充一点:部分机型(SFX-211H、SFX-P1000)等,进入调整后,机器显示“??SCAN TEST ??”,前面会多出一个AGC灰度调整参数,可用“保留”“免提”键进行调整,按“复印”结束。自动灰度调整如果你碰巧手中有一张三洋公司的No.503测试稿(由浅到深的黑色条纹),那就简单了。进入“SCAN TEST ??”后,放入测试稿,按下“设定”键,OK,轻轻松松搞定,一切就是这么容易。
  1.做补偿前最好将复印方式设置为“自动”;
  2.将紧贴CIS的白色橡皮辊擦干净;不然,有可能补偿会失败。

网友:
机子少!不过还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