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

楼主(2009-09-07):
问题1:传真机进纸不良可能的问题?
答:引起传真机原稿进纸不良的情况可能为:A.纸张受潮、克数不足;B.机器的搓纸轮磨损;C.机器的分页导板不良;

问题2:传真机或一体机出现复印黑,何种情况判断为鼓问题,何种情况判断为扫描头问题?
答:A.如复印发黑,打印或收传真正常,则为扫描部件故障
B. 如打印或发传真发黑,则为打印部件故障;

问题3: 传真机可以复印,不能收发传真,但客户又不是IP?
答:请客户先自行查看是否为线路问题(A. 电话线路问题;B.LAN接口和TEL接口连线是否正确,电话进线接LAN接口;C.线路需为单一的进线)

问题4. 如果机器收传真的速度变的很慢,是不是机器内部问题?
答::传真速度与………

问题5.传真机墨盒新装的,打印不出,各型号机器本身有的机器自带清洗操作如何进行?
答: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的操作,可详见机器自带的使用手册中与详细说明。

问题6. 夏普Fo-18CN热敏传真机只能发传真无法收传真,传真传过来的是白纸?
答:客户处传真放反了,建议客户将传真纸反个面试一下。若还是这样多半为客户处所发的对方传真有问题。

问题7. 佳能B120不进纸也不出?。
答:可以请客户不放纸发一下传真,再收一下传真。若不能发传真表示前卡纸,若不能收传真表示后面卡纸。

问题8. 松下平板式传真机--自动传真功能的操作:
答:
1.稿件面朝下---拨号--按“确定键”--即可(前提是对方机器是自动解手模式)
2.稿件面朝下--拨号--听到第一声传真信号后按“确定键”--即可(对方机器是手动接收模式);

问题9. 松下  KX-FL513CN激光传真机传真和复印出的纸张都有黑条?
答:A.如激光传真机样张有竖向黑条,则有可能为机器的鼓有损伤造成;
   B. 如激光传真机样张有横向黑条,则建议客户清洗喷头或扫描部件;

问题10:为什么传真机发送传真的速度慢?
答:传真机发送传真的速度除了本身的因素外,与传真机所使用的线路,传真文件的内容多少,清晰度的高低以及对方传真机接收传真的速度快慢有关;

问题11. 有关松下KX系列传真机--故障排除:
答:
A.如客户报修无法收传真(可以发送、复印的前提下),可在不断电的前提下(不会丢失内存稿件),可让客户按启动或停止键先试着让机器出纸,还可以让客户把鼓重新安装一遍,如果还不行的话,只能做总清(则会丢失数据,排除卡纸与切纸刀不切纸的情况),操作如下:
按目录---按#号键--按9000-按*号键---按550---按启动键---不停按停止键--直到显示出时间,则回到出厂状态;
B.如客户在无法收发传真,机器程序出错的情况下也可做总清操作

问题12:传真机KX-FP153/158CN不能显示来电?
答:更改来电显示类型:a. 按(目录)显示: SYSTEM SET UP PRESS NAVI.【< >】。b. 按#键和28显示:=FSK。如果不能使用来电显示功能,请更改来电显示类型:
FSK(默认值),DTMF c. 按(+)和(-),选定需要的设定。d. 按(设定)e. 按(目录),完成更改。

问题13:KX-FLB758CN如何使用电脑传真?
答:使用电脑传真应先安装 (Multi-Function station)软件,然后:打开想要发送的文稿;选择打印出现(打印)对话框;在(名称)中选择(Panasonic MFS PC FAX); 单击(确定) 。出现(Send fax)对话框; 使用键盘显示或电话簿输入传真号码;单击(Send),从电脑通过传真机发送文稿。

问题14:如何取消来电显示报告?
答:答案:a. 按(目录)显示:  SYSTEM SET UP PRESS NAVI.【<>】b. 按#键和26显示:AUTO CALL LIST=ON 【±】 ON: 在每30个新来电后,本机将自动打印来电表;OFF:本机将不打印来电报告。但仍然记录最30个来电号码。c. 按(+)或(-),选择需要的设定。按(设定) 。按(目录),完成设置。

问题15:如何打印来电显示报告?
答:a. 按(目录)显示: SYSTEM SET UP PRESS NAVI.【< >】;b. 按【 < 】或【 > 】找到要选目录:CALLER ID LIST PRESS SET 按(设定)开始打印。若要停止打印,则按(停止)。 按(目录),完成设置

问题16:KX-FLB758CN传真机为什么不能使用扫描仪玻璃发送传真?
答:使用扫描仪玻璃发送传真时,应将原稿有字面向下平放在扫描仪玻璃上,并将原稿的下边缘对准本机右下角的▲,否则传真机无法工作。

问题17:如何设置传真文件的抬头?
答:a. 按(目录)显示:SYSTEM SET UP PRESS NAVI.【< >】b. 按#键和02显示: YOUR LOGO PRESS SETc. 按(设定): LOGO=. 用拨号键盘输入您的抬头。(最多30个字符)e. 按(设定) 。f. 按(目录),完成设置。

问题18:传真机中自动送稿,自动切纸,有液晶显示是否一定带来电显示?
答:自动送稿:指传真机能将多页连续文件自动发送。
自动切纸:指传真机能将收到的文件按一定的幅面自动切断。
液晶显示不一定带来电显示的。

问题19:购买热敏传真机哪几个技术指标必须注意?(请例举三项)
答:幅面,自动送稿、切纸功能、灰度,是否有液晶显示(或来电显示)等。

问题20:传真机中发送速度3秒指什么?
答:指在收到对方传真音后,我方按下“开始键”后,纸张等待开始传真,这段时间内的速度。

问题21:传真机出错提示表:
CHECK DOCUMENT----------检查原稿
DOCUMENT TOO LONG----------原稿太长
HAND UP PHONE ----------电话听筒未挂上
MEMORY CLEARED----------清除存储器
MEMORY FULL----------存储器已满
NO REC PAPER----------无纸
PEPLACE REC PAPER----------重放记录纸
RECEIVING(RX)----------正在接收
SENDING(TX)----------正在发送
SYSTEN INITIAL----------系统初始化
CHANGE CARTRIDGE----------换墨盒
CHK FRON COVER----------检查前盖板
REC PAPER TAM----------卡纸
CLEAN UP SCANNER----------扫描头脏,需清洗扫描头
COMM.ERROR----------通信错误,传输信号不好,可以重试一次
COVER OPEN----------机器前盖没有盖好,须盖好
CUTTER JAM----------传真纸卡在切刀处,取出传真纸重新装
DISCONNETED----------传输线路中断,打其他的电话以检查线路
DOCUMENT  JAM----------文件被卡住,可能是文件没有放对或文件太长,打开盖取出,文件盖好盖,重新放入文件并调整位置重新发
PAPER ROLL EMPTY----------传真纸用完
SCANNER ERROR----------扫描错误,清洗扫描头
NO RESPONSE/BUSY----------被号号码不对或占线,检查号码并重试
TOMER LOW CHANGE SUPPLIES----------换墨粉

问题22:传真机性能一览:

        纸张        耗材        优点        缺点        推荐时主要注意点        适用客户群
热敏传真机        热敏
纸        /        耗材便宜,体积小巧        热敏纸不易长期保存,发送速度较慢        幅面,自动送稿,切纸功能,液晶(来电)显示,纸仓,灰度级         家庭,小型单位
色带普通纸传真机        复印纸        色带        耗材便宜,体积小巧        传真件清晰度较差        幅面,自动送稿容量,分辨率        家庭,小型单位
喷墨普通纸传真机        复印纸        墨盒        体积小巧,清晰度较高,部分机型可有打印功能,部分有存储功能        耗材偏贵,发送速度较慢        幅面,自动送稿容量,存储器,分辨率        家庭,小型办公室
激光普通纸传真机        复印纸        硒鼓        耗材的单张成本较低,发送速度快;有纸盒,有存储功能        体积较大        幅面,传真速度,存储容量,纸盒容量,打印接口        传真量较大的单位部门,或有国际传真的客户

备注
        针对家用客户一般推荐低价位的热敏传真机
        针对传真量较大的企业用户推荐激光传真机,尤其是收发国际传真量较大,高端的激光机器能节省话费
        传真速度(是指电话接通后,对方给你传真音后,我方按下“开始键”后,纸张等待的时间)12秒、9秒、6秒、3秒
        传真件是否需要留档保存:热敏纸不宜保存,时间长字迹会模糊
        客户如对原来始用过的传真机型号比较满意,尽量推荐同一品牌
        无纸接收功能(即存储容量):如果客户自动接收传真的量比较大,需推荐其内存较大的机器
        部分激光传真机是用分离式硒鼓的,即粉和鼓和独立销售的,优点是价格便宜,通常更换墨粉(碳粉)即可,一般3~4支粉换一个鼓。

网友:
HAND UP PHONE ----------电话听筒未挂上,原文應為(提起聽筒),其實是因為對方來電,而不是傳真機信号. CHK FRON COVER----------检查前盖板>CHK FRONT COVER. REC PAPER TAM----------卡纸>REC PARER JAM......紀錄紙卡紙. TOMER LOW CHANGE SUPPLIES----------换墨粉 >TONER LOW CHANGE SUPP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