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73PV主板开机跑FF,触发正常,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9-07):
一块昂达 N73PV 主板,开机跑FF,触发正常,接775针假负载,测量得到如下:
1:核心电压 0。23V(正常值为1。0-1。3 V)
2:时钟电压 0。42V(正常值为0。3-0。72V)
3:复位电压1。2V(正常值为1。2 V)
4:PG电压1。2V(正常值为1。2 V)
5:VTT电压1。2V(正常值为1。2V)

从以上来看,核心电压没有,其它电压正常,是不是核心电压的这部分有问题,如何下手,我看到CPU供电集成块是ISL6312,是不是这块坏?

已经查出是什么问题了,是桥空焊了,我用手用力的压着桥开机,跑码到了7F,屏幕有显示了,但是你只要一松手,就不行了,由于我没有BGA机不能够焊桥,只能换一块主板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你不是可以换个看下的吗?不过这种供电正常的话很多是桥空焊

网友:
上真CPU测实制电压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假负载怎么样,我的假负载上这个板就是没有电压,这个板,桥空焊是通病了

网友:
此种板子单桥的,发热量大,如果整板的供电正常的话,那座和桥虚焊的面就大一些,看看你的座是不是针座的,然后压下桥试试吧!!!

网友:
上真CPU测实制电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上真的CPU后测量核心电压,居然有 1。3V正常,真是怪了为什么上假负载没电压,上真的CPU就有电压捏????

但是上真的CPU有核心电压也点不着主板,还是跑FF,真怪。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假负载怎么样,我的假负载上这个板就是没有电压,这个板,桥空焊是通病了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板是单桥,我压压看看。

网友:
此种板子单桥的,发热量大,如果整板的供电正常的话,那座和桥虚焊的面就大一些,看看你的座是不是针座的,然后压下桥试试吧!!!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上假负载没有电压,上真 cpu才有核心电压,有时候还真纳闷。不过也只是在775针的板上遇到。所以以后修东西的时候要多留心。

网友:
已经查出是什么问题了,是桥空焊了,我用手用力的压着桥开机,跑码到了7F,屏幕有显示了,但是你只要一松手,就不行了,由于我没有BGA机不能够焊桥,只能换一块主板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向楼主学习啊
找同行那加热一下啊

网友:
已经查出是什么问题了,是桥空焊了,我用手用力的压着桥开机,跑码到了7F,屏幕有显示了,但是你只要一松手,就不行了,由于我没有BGA机不能够焊桥,只能换一块主板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引用 网友D:

昂达 N73PV的通病

网友:
我遇到过,第一次压南桥好的,第二个前天修的内存插槽 还不断的报警 仔细看了下内存槽烧化了一点  插到另一个上好了

网友:
把风枪头拿下来,让出风口最大,然后对着桥吹个两三分钟,应该会有效果的,(注意温度和风速,过大就完蛋了)

网友:
看到单桥的我就不想修了

网友:
我遇到过,自己没有好好珍惜没有按,让别人给按了,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按死他

网友:
楼上真幽默哈

网友:
这种板 775灯座一打就出来了,通病,还有内存不过的, 返修的几乎都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