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显亮几秒黑屏的分析

楼主(2009-09-07):
看问这个问题的人挺多,解答也参差不齐,不幸的是我遇到了这个问题,高压保护是肯定的了。手头没有灯管,配件得两三天,万一不行又得重来,所以我感觉把问题搞清楚最好了,抱着这个态度,仔细检查线路板,发现一个二极管炸掉了,看线路应该是高压反馈用来检测的电路,换掉故障依旧,手头有一块高压板,按线路接好,灯亮,但随后自动关机,然后又自动开机,看来高压不保护了,变成电源保护了,怀疑高压板不配套,无奈下仔细推敲,干脆检测高压大小,手头万用表最高是2500V,不管了,检测一个高压变压器,灯亮时输出2500好多,再换宁一个,还不足2300V,心中甚喜,应该只有两个原因了,高压变压器损坏,可能性不大,灯管有一根损坏,但都亮呀,看来就这两个原因了,大家说这样分析对么?

网友:
对 楼上正解 开始拆灯管罢吧

网友:
是么,我就是不知正不正确,说来惭愧,修纯平的有把握,这东西接触的有限,我们这还没大量坏开,所以配件很少。

网友:
先不忙拆灯管,把高压部分加一遍焊

网友:
现在检测结果是高压线圈坏了,还没拆灯管,想到调换下灯管试试,结果灯管正常,找不到原型号高压包·,其他的换上还是保护,但高压明显正常了,干脆又找了根高压条换上了,第二天,开不了机了,电源检测都正常,就是不工作,玩完了

网友:
外接一个高压板试下;;看下灯管有没有撒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黑屏有不少通病的

网友:
AOCL193W,我上面说了,换高压板试机半小时已经正常了,第二天插上电就没反应,这东西,电源IC是LD7575PS,在邮的途中

网友:
AOCL193W,这批显示器灯管有批次问题,先换灯管才是正解

网友:
现在是电源有问题了,灯管没问题,我用一块整合版换后正常,而且换高压板后已经正常了,今天件来了,换上第一个不工作,第二个有输出了,但带负载差,元件都检查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