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桥是否影响开机保护

楼主(2009-09-07):
如果北桥本体损坏或有短路或者是北桥的供电电路中有短路,会不会影响开机?
我现在碰一块845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下.
查找中发现供北桥的一个场管有点不正常,将拆下.可以正常加电.但加电瞬间南桥烫手.
关电,找了一个好的场管换上,开机还是保护.所以故障应该在其它地方.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有关北桥影响开机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北桥的问题会出现触发之后掉电,或CPU不工作,不会不触发.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下北桥试试

网友:
恩,楼上朋友,非常感谢你们.
不过北桥更换,我不太行,是不是一定要BGA拆焊机才可以呢?

网友:
LZ,北桥如果短路。肯定会引起开机保护的
你拆掉的那个场管应该是AGP供电的

网友:
哦原来,感谢版主.
是这样的,那块板子上面没有AGP槽.应该不会有AGP供电管.
我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那个管S极是与北桥同围的电容相连的,是不是北桥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