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快P5S02-VM测不到??求救

楼主(2009-09-07):
我有一快P5S02-VM的主板,用测试卡只是“————”,再检查其他部位电压没问题,就是芯片ICS的电压不正常,几乎没电压,我估计是它搞鬼吧!就想找芯片换试试看,但没有。只有UN9202450317    937228F   /    W960189A0313     93732AF这两个类型的,原来的是88086780842   9P935AFLF,上面两个可以代替原来哪个吗?高手们赐教啊

网友:
楼主,几乎没电压是什么意思?维修主板可不是这样修的,先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都说的是什么呀?你讲的是时钟芯片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