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代码正常没有显示

楼主(2009-09-07):
845主板代码正常没有显示。。。。AGP显卡。。。。代码正常就是没有显示。。。高手请进。。。。。正常关机。。。。。万分感谢

网友:
换快显卡试试???还有插槽里有没有针脚接触不到的?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啊,看下北桥了。

网友:
杂脾845。。。。显卡换了。。。还是一样。。。。。。代码正常。。。。。。。可以关机。。。就是没有显卡

网友:
就是这里。。高手们。。。你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
查下AGP供电正常吗!!显卡在其他机是好的吗

网友:
建议排除了接触问题后,再更换显卡试试,不行的话那有可能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张显卡看看,最好是用张PCI的显卡看看!!

网友:
显示器信号数据线是好的吗?更换上平时修板用的好显卡,确定是否主办问题,再查主办AGP供电******

网友:
检查一下北桥看一看 有没有空焊

网友:
查主板AGP供电的MOS管是否已经被击穿!

网友:
看下显卡上的显示器输出电压有没有?

网友:
这种现像我也见过,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有时内存,显卡故障为这样,但我也遇到过主板的问题引起跑码正常但无显示,而且有自检通过的“嘀”的一声,除了北桥,是否还需要查其它地方呢,同样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显卡换过了。。。。在别的机上面试正常。。。。有显示。。。。。。供电正常1。5V。。。。。。

网友:
换台显示器吧

网友:
楼主.你可以换一张4X的显卡或者64M的试试...

网友:
显未器换了。。。。。32M  64M。。。都换过了。。。郁闷

网友:
跑正常代码的话,换过好的显卡不显示:1、请刷BIOS.2、显卡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拿洗板水洗洗看,我有几次就是这么修好的!可能槽内有杂质

网友:
那个SONY的  显示器不错  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