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没声音

楼主(2009-09-07):
一块普通845主板.装上系统有声卡驱动.播放器播放也正常.      插上独立声卡的时候.有开机声.但运行的时候又没声音了.播放器看着有点卡

网友:
在CMOS里将板载声卡关掉,然后装独立声卡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
开机进BIOS屏蔽板载的声卡  再装独立声卡驱动

网友:
其实,插上独立声卡。BS会自动屏蔽的啊。要不就是你主板,声卡。没停用。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停用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