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击穿故障

楼主(2009-09-07):
一顶星845主板刚开始12伏短路,经测是一上管击穿,换后可以触发,可一会又上管击穿,并且都击同一个上管。这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郁闷  我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 ..

网友:
换电源IC,不行把滤波电容也换了!!!

网友:
要换就是一组供电。不行再换IC

网友:
全换掉,还不行换IC,问一下,正常时能跑码不???要不就要考虑桥坏了

网友:
上电就击上管怎么跑码呀。老大

网友:
cpu本身正常吗 电感 电容 都查一下吧

网友:
整组更换。再测量其他组的管子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更换电管IC。

网友:
换电源IC 还有一组的下管

网友:
把管子全都拆下来,包括驱动IC和电源IC,然后查看北桥短路没有,